电阻桥式压力器做ADC采样后如何把数字量转换成重量?

楼主(2012-07-10):
我用CS5532做电阻桥式压力器做ADC采样,取了搞16位,现在不知道如何把数字量转换成重量?类似电子秤。

网友A:
去查下传感器的灵敏度系数.比如1mV/V

网友B:
楼上T叔所说的标定其实就是刻度!
最简单的你可以使用砝码进行刻度!
空载时,采样AD电压值,刻度为0,加上1KG时,采样AD电压值班,刻度为m。这样取简单的两点的斜率做为系数即可。当然这是最简单的,应用中还要加上校正的呢,如采样多次求平均值、数字滤波等等。

楼主:
非常感谢老T叔!灵敏度为2mV/V,5V供电,程序中加了校正,采集5次求的平均值,采集的数据已经很稳定,但是不像压力器厂家说的电压与重量是线性的

网友C:
一般传感器的线性度是有条件的,指一定范围里的线性度.电阻应变式线性较好,但输出较小,半导体应变式输出较大,线性差点,压电片式线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