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L101F3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2-07-10):
要用到两个外部中断,一个上升沿一下降沿。现在想选型STM8L101F3,但是以前没有用过stm系列的单片机,从网上下载了一份规格书才80页太简略,看了以后不知所以。

我要用到这两个中断但是又不想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只在自已的程序中查询中断标志再清除中断标志以确定下一步如何做。已经确定的是,1,两个中断不可能同时发生;2,同一个中断发生的间隔时间在2US以上,我要做的事情在2US以内能做完。

现在想请教:STM8L101F3是否可以实现中断标志查询但又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这个功能?如果能的话,如何做才比较好?诚心求教。

楼主:
选择STM8L101F3是因为其体积和厚度都比较好。电路空间有限。

求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
杯具!看来是问题太简单了没有大神愿意出手?

网友A:
可以再下载STM8L101的reference manual(参考手册),应该有几百页,还有指令手册(对STM8通用)。

STM8L101F3是否可以实现中断标志查询但又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这个功能? 有的。

网友B:
高手是很惜字的

网友C:
可以使用查询方式的,不然它留给设计者的思路也太单一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