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厚的压敏电阻

楼主(2012-07-10):
我在很多电源滤波板上出现了很厚的压敏电阻,厚度比普通的压敏电阻大很多,有什么作用吗?好像耐压也会比较大一些?14D182

网友A(2013-02-11):
好像是这样啊

网友B(2013-04-23):
压敏电阻MOV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14K182用于AC380V线到大地之前保护时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