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值为0?

楼主(2012-07-10):
ept->XferData(buf,buflen,NULL)函数必须在多长时间内返回数据成功与否的返回值,否则就认为其返回值为0?

网友A:
CyAPI有个 TimeOut 函数是对XferData()传送数据的时间限制,手册上说了1000ms

楼主:
那么怎么修改这个时间呢?
总是出现断断续续的现实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CYAPI上的内容,用下列语句可以更改时间限制。
USBDevice->BulkOutEndPt->TimeOut = 1000;

网友C:
对,其中timeout=1000指的是1秒,若想改变时间延迟,更改timeout的值即可!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