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本电源设计的书上写到DC/DC频率高的好处时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10):
(1)频率高,纹波的频率也高,这样的纹波也容易滤除。 这点我理解
(2)频率高,就可以选低感值的电感,这样就有更强的负载能力。这点不太理解。
(3)频率高,在负载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用小的电容实现理想的滤波效果。这点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负载小,就可以选择小的电容呢,小电容不是滤高频吗,和负载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1.在开关电源中,随着SWITCH的开关,电感L中的电流也是在输出电流的有效值上下波动的。所以在输出端也会出现一个与SWITCH同频率的纹波,一般所说的纹波就是指这个。它与输出电容的容量和ESR有关系。这个纹波的频率与开关电源相同,为几十到几百KHz。 所以开关电源的频率越高,其纹波的频率也越高,因此,虑出纹波用个小电容就行了。
2.频率高的话,这样话在相同时间内给电感补充的能量就越多,这样用一个感值小的电感就能达到要求。
3.频率高,那么小电容就能通过交流成分,留下直流成分,所以滤波效果好,负载小,当负载变化时,不需要电容储能来补充能量即能达到负载的要求,所以小电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还需要进一步请教一下。这个一般电感怎么取值呢,我一般都是按照手册推荐的选型,看有的工程师选择的电感参数与手册推荐完全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了,呵呵

网友B:
关于2、3点,都是从实际使用的角度出发的,所以不能这么来说。
对于第2点,更强的负载能力,只是说明了这个电源的内阻很小,内阻很小就会获得更强的负载能力。在实际使用中,你觉得有没有必要需要那么强的负载能力,这个才是你需要的考虑的问题。
对于第3点,也是这个意思,只是相反的说法。电源的负载能力有点弱,你的系统能接受吗?? 同样,能不能接受,这个也时你需要考虑的问题。
鉴于你以上的说法,建议你看点电源完整性的东西,你就会明白了。一句话,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最合适的。

楼主:
4# xiaoyuan_ly [/
我理解您的意思,存在即合理,合适即合用。

网友C:
请问你看的是哪本电源设计的书?求教

网友D(2012-11-20):
3# 我很单片机 电感选取,一般根据计算值,然后留有一定的裕量,也就是往大的选,并选用标准的电感值。
http://www.ti.com/lit/an/slva477a/slva477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