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endpoin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10):
USB68013种的arm endpoint是什么意思?committed packe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endpoint 指的是端点:就是存储器模块,分控制端点和其他的数据IN/OUT端点。

楼主:
哦,EPxBCH:L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给对应端点的FIFO中进入的字节一个一个的进行加一计数呢,还是说他只给出这个端点包的大小不进行加一操作?

网友B:
这个就是计数器吧。在IN的时候,写入发送数据的个数,可以触发发送。

楼主:
committed packet是什么意思?

网友B:
committed packet指的是:向USB HOST提交数据包。

楼主:
俺清楚endpiont是什么意思,俺不明白的单词是arm的意思,在读techrefmanual过程中有这些单词,像什么arm,re-armed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求解释!

网友B:
arm相当于使Endpoint处于待命的状态,随时准备数据传输!
re-arm就是再次待命。

楼主:
哦,这下懂了,多谢啊

楼主:
那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