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一瞧看一看啦!俺的两个处女作、电源PCB

楼主:
忙着工作、学习、工作、可是有阵子没来了啊,先向大家伙儿请安了、
从校门出来,在上海的一家电源厂画了两个月的板子,搞了两个项目,电源PCB的基础部分觉得已经学的差不多了,迷茫了,不知道还需要在哪方面改进。把图贴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希望大侠们给个建议,多多拍砖、、

网友A(2012-07-10):
第一次画板,画成这样很不错了,上一张图里的右下角两个灯有点远哦,绕了一大圈。铜与铜之间的间隙最好加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前辈!
那个灯是没办法才那样做的,模具上规定好了进线口和灯的位置,想不出来好的解决办法、
铜皮间的间距定的是0.4mm,紧贴着规则走不行么?

楼主:
我还有个疑问、在不违反所定布线规则的前提下,为了整齐美观,从0805中间过线是好是坏?是应该尽量避免从中间穿线还是无所谓?

楼主:
再弱弱的问一下,我这样把板子贴出来犯法不?

楼主:
:(怎么没人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处女作为什么有两个?

是不是有一个做了修复手术后再搞的?

网友C:
一般不会是从0805封装元件中间走线的,很危险,,可以考虑做成双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了个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尽量避免吧以后、

网友D:
这什么布线方法啊?我看到很多开关电源都用这种布线方式,是采用敷铜吧?怎么布啊?

楼主:
这什么布线方法啊?我看到很多开关电源都用这种布线方式,是采用敷铜吧?怎么布啊?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方法啊、就是简单的在bottomlayer通过用fill和线条的填充来增加走线的宽度啊、、、、、当然也可以用覆铜,不过一般不那样用,因为块儿太多,麻烦、

网友E:
接插件过孔最好做成花焊盘,焊接时散热过快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F:
继续努力。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拜谢师傅!、、、、
都用花型的么?能不能把方法教教小弟?

网友G:
我也奇怪,这种焊盘怎么焊接。即便做成花的,也是要焊老半天,焊锡不溶。如果想拆下来,更难了,容易把导线都拉下来。大面积敷铜,再把焊盘做的很大,就有这种问题。

网友H:
花焊盘设计在规则里面,可以设计pad和via不同的连接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H:
:lol 、谢了!、我看看、

楼主:
我也奇怪,这种焊盘怎么焊接。即便做成花的,也是要焊老半天,焊锡不溶。如果想拆下来,更难了,容易把导线都拉下来。大面积敷铜,再把焊盘做的很大,就有这种问题。 ...
引用 网友G:

嗯、这一点我还不知道。、、那肿么办呢?大面积覆铜的用圆形,无覆铜的用花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