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呀求呀,谁给个cadence 16.3的和谐文件。

楼主(2012-07-10):
在二姨下载频道下载了个cadence 16.3,结果里面没有和谐文件。网上找了些时间也没有找到。哪位大侠有,麻烦上传一下。最好附带安装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A:
现在都Cadence SPB16.5,115网盘有下载,并且已经有Hacker和谐好了。直接下载16.5的吧。**比较简单了,我早已经用上了。最新版本,修订了16.3的部分bug.

网友B:


网友B:
1.安装license server(第一个选项),退出安装。 MC&\bf
2.用Aspirin里的cdslmd.exe复盖license manager中的。 CU7F5@+
3.复制Aspirin里的license163.lic到license manager目录. YJ:3!B>Zo
4.运行license manager中的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 =H<0o?8?c
5.在选择license那里,选择license163.lic. 8J)xzp`*)
6.下一步。 Ys8SDlMo
7.在port number编辑那里确认值是5280. mQ}ny(K'
8在编辑窗口的host name那里填上你的计算机名。 Il`tNr
9.下一步。 TPE:e)GO
10.下一步。 {J5JYdK
11.完成。 5( _6+'0
12.重启。 |Oag,o"
13.安装Cadence SPB / OrCAD 16.3还有选择默认(接近完成时会出现 Lic & Host Name,取消,然后好好等吧)。 L_em')
14.复制Aspirin里patch文件夹中的文件到cadence目录中。 !jqWwi
15.运行RunMe!. Bat. a,7 &"
16.等(如果电脑慢会等很久),我的电脑可是很快的。 vVT?h
17.再等等。

楼主:
现在都Cadence SPB16.5,115网盘有下载,并且已经有Hacker和谐好了。直接下载16.5的吧。**比较简单了,我早已经用上了。最新版本,修订了16.3的部分bug.。。。。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还不会。。。下一个学会了再说吧。嘿嘿。

网友C(2013-04-26):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