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看不懂

楼主(2012-07-10):
void time0()interrupt 1 using 1//T/C0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
uint dac0;
uchar x,y;
uchar i,j=0,a;
sbr ++;
TH0=(65536-49981)/256;//计数初值重新装入
TL0=(65536-49981)%256;
if(sbr==2)
{
     time1++;
     sbr=0;
     i=P1;
     j=0x02;
     if(i&j)
     {
        if(time1==time)
         {
             time1=0;
             i=P1;
             j=0x01;
             if(i&j)     //1
             {
                if(sh)
                {
                   if(dac>0)
                   {
                      dac=dac--;
                      pl=pl--;
                   }
                   else
                   {
                      dac=0;
                      pl=0;
                   }
                }
                else
                {
                       if(dac>tiao)
                   {
                      dac=dac-tiao;
                      pl=pl-tiao;
                   }
                   else
                   {
                      dac=0;
                      pl=0;
                   }
                }
             }
             else   //1
             {
                if(sh)
                {
                   if(dac<1000-tiao)
                   {
                      dac=dac+tiao;
                      pl=pl+tiao;
                   }
                   else
                   {
                      dac=1000;
                      pl=1000;
                   }
                }
                else
                {
                   if(dac<1000)
                   {
                      dac++;
                      pl++;
                   }
                   else
                   {
                      dac=1000;
                      pl=1000;
                   }
                }
             }
           sh=i&j;
         }
     }
     else
     {
        i=P1;
        j=0x0c;
        a=i&j;
        if(a==0x04)
        {
            if(dac>0)
            {dac--;
            pl--;}
            else
            {dac=0;
            pl=0;}
        }
        else if(a==0x08)
        {
            if(dac<1000)
            {dac++;
            pl++;}
            else
            {dac=1000;
             pl=1000;
            }
        }
     }
      x=dac/256;
      y=dac%256;
     dac0=dac*4;
    tlv_5616(da); //调用da程序;
    wrnbyt(0xa0,0x00,x);
    wrnbyt(0xa0,0x01,y);
}
}
这段程序大概什么功能?请帮忙重点解释下有颜色的部分

网友A:
UINT类型是unsigned int派生出来的
uchar等价于unsigned char

网友B:
wrnbyt(0xa0,0x00,x);
这个估计是自己定义的函数

楼主:
这里sbr ++;是个什么

网友C:
有很多  if else有没注释,一下子很难看懂

网友D:
sbr 是宏定义, 一进到这个中断就先把sbr+1 , 估计是这样子...

楼主:
没人能说个所以然啊。。。。

网友E:
这个变量名称定义太不规范,要是程序大了,看起来要人命

楼主:
哦,看来我想错了,结贴

楼主:
多谢各位啦

网友F:
一个注释没有,开始堆代码,然后让大家看,有什么意思啊?

网友G:
这是一个数模转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