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路

楼主(2012-07-10):
(无正文)

网友A:
图。。。。

另外,微分,低通

网友B:
再去看看书,先搞清楚微分到底是低通还是高通

网友C:
微分电路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变化率成正比的电路。它可把矩形波转换为尖脉冲波,此电路的输出波形只反映输入波形的突变部分,即只有输入波形发生突变的瞬间才有输出。而对恒定部分则没有输出。输出的尖脉冲波形的宽度与R*C有关(即电路的时间常数),R*C越小,尖脉冲波形越尖,反之则宽。此电路的R*C必须远远少于输入波形的宽度,否则就失去了波形变换的作用,变为一般的RC耦合电路了,一般R*C少于或等于输入波形宽度的1/10就可以了,使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时间变化率成比例的电路。
  所以,1.你得再仔细检查检查你的电路是否有连接上的问题,2.在电路连接无问题的前提下,从你电路的现象看应该是你微分电路中的电容的容值选小了,使得难以维持一个方波的电压输出,从而可导致输出电压为零,检查三角波的周期是否与微分电路的时间常数匹配,可以换个大点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