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电路的算法求解??

楼主(2012-07-10):
见图:阻容参数如上所示,如何计算频带下降3DB时的频率值,就是仿真的那个结果1.6KHZ,面试中遇到的,求分析。谢谢大家。

网友A:
VOS/VIS=1/RCS+1,S=JW代入,
增益为-20LOG(RCW^2+1),
RCW=1时就是楼主的结果了。

网友B:
f0=1/(2πRC)=1/(2*3.1416*10k*0.01μF)=1/0.00062832=1591.5(Hz)≈1.6KHz

楼主:
回一楼的:这是什么公式呀,不明白呀,JW如何得来?: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看得明白,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