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未包出来的GPIO脚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2-07-10):
今天被同事问到了,我也无法确定,只是觉得应该是floating的
因为涉及到未用到IO的处理,包括抗干扰和功耗,都可能被影响到

香斑,给个确定的答案

网友A:
未用到IO的处理, 最好置输出,或者输入加上下拉, 应该避免 floating.
未包出来的GPIO脚, 没有见过这个提法. 如果指的是那些大封装里有, 在较小封装里没有的引脚.
那么不要理会就是了. 因为那些外设 (包括GPIO) 的寄存器就在外设的电路里面, 没有引脚, 也就没有了电路(或者厂家会将这些电路设置成无效)

网友B:
一般我都把不用的设置为输出

网友C:
“未包出来的GPIO脚”LZ应该指的是那些大封装里有, 在较小封装里没有的引脚。
印象里,这些引脚会在绑定时做上拉或者下拉处理。为了抗干扰性能更好,个人觉得最好设置成PushPull输出,输出电平跟原来一样。

网友D:
输出下拉到地

网友E:
对于不确定的引脚,我认为正确的处理,就是统一配置

比如为了降功耗,对于不确定的引脚,还是统一配置为模拟输入比较好,至少没有坏处

网友F:
比如为了降功耗,对于不确定的引脚,还是统一配置为模拟输入比较好,至少没有坏处

配置为输入不是好的选择吧,理论上输入为高阻抗,容易被静电什么的损坏,我觉得配置成输出并输出低电平好些,呵呵

楼主:
“未包出来的GPIO脚”LZ应该指的是那些大封装里有, 在较小封装里没有的引脚。
印象里,这些引脚会在绑定时做上拉或者下拉处理。为了抗干扰性能更好,个人觉得最好设置成PushPull输出,输出电平跟原来一样。 ...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觉得,根据内部邦线处理方式的不同,来确定程序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