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口配置为推挽输出怎么是低电平啊

楼主(2012-07-10):
我想用IO引脚驱动一个光耦,是低电平有效的,但是把IO口配置为GPIO_Out_PP模式后,引脚默认为低啊,这样一上电就直接工作了,敢问大侠们如何处理啊,小弟现在在程序的开头把这个引脚拉高了,等用的时候再拉低,求方法

网友A:
要么改电路,要么上电一瞬间为低不影响也没关系,再置高

网友B:
把IO口配置为GPIO_Out_PP模式前,就给引脚输出高(比如用GPIO_SetBits)。另外LZ的方法也可以的。

网友C:
先设输出值,再配置模式

网友D:
香版圣明

网友E(2015-08-06):
请问 这样设置为什么没有效果 还是上电默认低电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开启GPIOA时钟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 设置PA_2为高电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原来连接到PA2线上的电平是高电平,单步调试到这里配置完这步后,就变成了低电平。我需要的是PA2默认输出高电平,再由线上的低电平下降沿触发。

网友F:
你需要拉低的时候在配置IO不就得了么,第二次用的时候就跳过配置。

网友G(2016-03-01):
偶也是驱动的光耦,也是想用低电平驱动的,上电之后有些管教默认的 是高电平,但是有些管教是低电平,不知道肿么了,求指点呀

网友H(2016-04-08):
上拉电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