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电脑的时间写入51单片机?

楼主(2012-07-10):
我想用利单片机学习板(郭天祥公司出售的TX-1C)编一个简单的万年历程序。让年月日和时间在1602液日上显示,利用定时器来按制时间的变化。但是开发板必须和电脑相连,使用不太方便。我想每单给单片机上电时,能让把电脑的时间发给单片机。其余的程序我都写好了,但是不知道样才能使单片机自动获得电脑上的时间。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谢谢。本人刚开始学习单片机编程。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也不能单独完成,希望各位大虾不吝指教。

网友A:
你的板子通过什么接口连电脑的? 确定了数据接口之后, 只要获取电脑上的RTC时间传过去就行了.

网友B:
1、在电脑上写一个串口程序用于将时间通过RS232发送出去
2、在单片机中写一个程序,接收串口发送过来的时间串,解析后设置为单片机的实时时钟里。

楼主:
单片机是能过USB口与电脑连接的。芯片是MAX232。我想让单片机一上电,不做任何操作,就能读到电脑上的时间与日期。可以吗?

楼主:
我想让单片机一上电不做任何操作就能获得电脑上的时间,可以吗?

网友C:
都是要在pc端运行一个程序,或者单片机主动去讯问,或者这个程序定时下发时间,单片机接受上位机的时钟以同步本地时间。

网友D:
单片机是能过USB口与电脑连接的。芯片是MAX232。

:L

网友E:
首先,你要懂的VB或者VC编程,编写一个PC端的应用程序,获取PC机的日历信息,然后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没有PC端的应用程序,企图用单片机通过串口获取PC机的时间那是办不到的。

网友F:
电脑设置一下,打开时间服务器,单片机通过局域网去查询这个时间服务器的时间,如果能联外网,可以把电脑关了,单片机直接发UDP查询包给英特网上多如牛毛的时间服务器,得到非常准确的UTC(协调世界时,由原子钟提供)回答。

网友G:
得有上位机软件配合

楼主:
好吧。第一次做个东西就无法将想法实现。一定要有上位机软件的配合吗?呵呵。我会再接再厉的。正在补C语言的知识。

楼主:
大神说的太高深了,呵呵。可是我的单片机是能过电脑供电的。关电脑就关掉单片机了。等我的知识再积累积累,做个外接电源的单片机的时候,再用你的方法做一个万年历。:) 不过还是得谢谢你,让我长见识了。

楼主:
都说办不到。呵呵,看来是真的办不到了。这几天我补补VC,写一个PC端的服务程序吧。谢谢啊!

楼主:
呵呵。刚开始学单片机,出现低级错误别笑话。:loveliness: 我买的单片机是郭天祥的TX—1C。可以通过串口转USB烧程序。不过那个芯片还没有分清楚。

网友H:
下面程序可以获得电脑的时间: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dio.h>

main()
{
    time_t timep;
    time (&timep);
    printf("%s",asctime(gmtime(&timep)));
}

/*
执行结果:
Thu Jul 12 06:08:37 2012
注意:其中06:08:37是格林威治时间。应该加8变成北京时间 14:08:37
*/

网友I:
为什么板子上不加一个时钟芯片啊?

楼主:
谢谢你的程序!:P :handshake

楼主: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还在学习编程。还没有开始学习硬件知识。

网友J:
编程的时候直接提取编译器显示的时间

网友K:
学习了   我也在学习  继续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