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符重载问题

楼主(2012-07-10):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F {

int d;

int n;
public:
        F (
int d, int n) : d(d), n(n) {

        }

const F operator-(const F& f) const {   //为啥这里可以使用成员函数?

int num = n * f.d - d * f.n;//d,n不应该是私有的吗?访问私有的应该用友元啊

int den = d * f.d;

return F(num, den);
        }
        friend ostream
&
operator<<(ostream& o, const F& f) {
                o
<< f.d <<
"/"
<< f.n << endl;

return o;
        }

};
int main(void)
{
        F f1(
1, 2);
        F f2(
3, 4);
        F f4
= f1 - f2;
        cout
<< f4 << endl;

return
0;
}

网友A:
成员函数可以访问私有成员,你还知道么??运算符也可以重载为成员函数的。建议你仔细的去学C++

网友B:
找本C++的书把重载这一块再翻翻

网友C:
这个应该是C++比较基础的知识了

网友D:
建议lZ翻翻C++ primmer这本书,很经典的

网友E:
很基础的C++问题,基础还是要打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