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输出疑问

楼主(2012-07-10):
这个程序的两个输出结果为什么不一样?
#include <stdio.h>
#define f(a,b) a##b
#define g(a)   #a
#define h(a) g(a)
int main()
{
    printf(
"%s\n",h(f(1,2)));
    printf(
"%s\n",g(f(1,2)));

return
0;
}

网友A:
int main()
{
    printf("%s\n","12");
    printf("%s\n","f(1,2)");
    return 0;
}
在预处理阶段,被编译器处理后的源码是这个。

网友B:
h(f(1,2))=>g(a##b)=>"12"
g(f(1,2))=>"f(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