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压栈问题

楼主(2012-07-10):
void test(int,bool,bool,bool);

int main()
{
int i = 1;
test(i++,(i == 0) ,(i == 1),(i == 0 || i == 1) );
return 0;

}

void test(int n1 ,bool a, bool b,bool c)
{
cout<<a<<endl;
cout<<b<<endl;
cout<<c<<endl;
}

请问这个程序输出的应该是什么 ?

网友A:
参数压栈顺序和调用方式有关 ( stdcall, fastcall 等等)
这个程序的输出和参数的求值顺序有关, 参数的求值顺序没有规定, 编译器可以随心所欲, 即使先对中间的参数求值也不能算错.
所以, 你要问的是一个排列组合问题? 这个程序的输出有多少种可能?

网友B:
单步调试,转到反汇编自己查看

网友C:
LZ自己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D:
单步调试,转到反汇编自己查看
引用 网友B:

调试程序常用的方法

网友E:
这个应该很容易自己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