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输入,低阻输出器件

楼主(2012-07-10):
纯直流偏置开关电路,从一个光耦输出端取得一个电压信号,再输入到一个器件同时控制两路三极管(其中一路为控制继电器,一路控制LED),此电路如何设计?有成熟的方案或器件没?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这是问题吗?绝大多数运放都是高阻输入,低阻输出.

楼主:
难道用运放当开关用?另外低电平输入时从光耦端会有漏流过来,会不会被运放放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低电平输入时 漏电很小,但还是要注意取样电压信号的电阻,适当选取

楼主:
假设取样电阻很大不可改变,我怎样才能保证低电平输入时,运放不误动作.

网友C:
典型的简单事情复杂化

网友D:
晶体管集电极开路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E:
是啊,是啊,回两个二极管都可以搞定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