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一个改装变压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设备:佳能 数码相机
供电:1.5v干电池 *2 电池

现在购买的两块充电电池坏了,想用多余的手机电池改装替代两块干电池。

请问下,1.5v干电池两块 最大工作电流是多少呢?用闪光灯是电流最大是多少呢?

手机电池,充满电4.2v,怕伤害相机。要添加个什么元件使电压稳压在3v,且工作电流接近呢??

谢谢大师。

网友A:
串只二极管用

网友B:
电池的容量一般用 mAh(毫安时)、Ah(安时)来表示。如100mAh即表示电池在放电100mA的情况下能**1个小时。手机上一般都有标定的额定功率。拆下电池盖一般就能看到。

4.2V明显比额定电压3V要高,这样4.2-3=1.2V,可以选择两个压降为0.6V的串联,再串上一个限流电阻。这样比较保险。

楼主:
电池的容量一般用 mAh(毫安时)、Ah(安时)来表示。如100mAh即表示电池在放电100mA的情况下能**1个小时。手机上一般都有标定的额定功率。拆下电池盖一般就能看到。

4.2V明显比额定电压3V要高,这样4.2-3=1.2V, ...
引用 网友B:

两个压降为0.6V的什么串联呢,再串上一个限流电阻。限流电阻要多大呢??

能给出具体型号,具体参数吗???

网友C:
二极管,si

网友C:
1N4007 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