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问题

楼主(2012-07-11):
PTC_ON
PTC_OFF   值怎么确定啊 !  告诉指点!!!!!!
现在的值不对!   麻烦指点  谢谢!!!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011101111000100);
const uchar dofly_Du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BF,----  0-9
const uchar dofly_WeiMa[]={0x38,0x34,0x2C,0x1C};
//const uchar TempData[4];
void display(uint num);
void delay(uint x);

uint Index=0;                                    //通道
//uint Cap_Value;                                 //当前扫描按键值
uchar AvgIndex ;                                 //频率计数
void touchkey();                                 //按键判断函数
#define PCT_ON   8
#define PCT_OFF  7
volatile unsigned int  Cap_Avg[]={0,0,0,0,0,0};                 //平均
volatile unsigned  int  Cap_Value[]={0,0,0,0,0,0};                   //当前值区
uchar key0,key1,key2,key3,key4,key5;

//=======按键寄存器初始化======
//=======TMR0定时  TMR1计数====
void Cap_Init(void)
{

CPSCON0=0B10001100;        // 使能CPS模块 电容通道
CPSCON1=0B00000101;        //选择CPS0-5通道
OPTION_REG=0B11010011;     // TMR0 FOSC/4时钟 分频1:16
TMR0=0x65;
TMR0IF=0;
TMR0IE=1;                  //使能
T1CON=0B11000100;          //TMR1 电容触摸时钟通道 TMR1ON打开
T1GCON=0B00000000;         //不用比较器
TMR1IF=0;
TMR1IE=0;                  //关
}

//=======按键判断函数==========
void  cap_ISR()                                        //百分比判断法
{
   uint percent;
  percent=(Cap_Avg[Index]-Cap_Value[Index]);
   if(percent<0)
     {
      percent=0;
     }
   else
     {
      percent=percent*100;
      percent=percent/Cap_Avg[Index];
     }
  if(percent<PCT_OFF)                                   //无键按下
       {
       switch(Index)
            {
             case 0:key0=0; break;
             case 1:key1=0; break;
             case 2:key2=0; break;
             case 3:key3=0; break;
             case 4:key4=0; break;
             case 5:key5=0; break;
             default:break;
            }
       if(AvgIndex<2)     AvgIndex++;
       else               AvgIndex=0;
       if(AvgIndex==2)
       Cap_Avg[Index]=Cap_Avg[Index]+(Cap_Value[Index]-Cap_Avg[Index])/16;
      }
   else if(percent>PCT_ON)
      {
      switch(Index)
             {
              case 0:key0=1; break;
              case 1:key1=1; break;
              case 2:key2=1; break;
              case 3:key3=1; break;
              case 4:key4=1; break;
              case 5:key5=1; break;
              default:break;
             }
      }

}

//=======计数通道===============
void SetNext(void)
{
  if(Index==5)  Index=0;
  else         Index++;
   CPSCON1=Index;          //通道
}
//========TMR1启动函数==========
void RestartTimers(void)
{
TMR1ON=0;
TMR1H=0;
TMR1L=0;
TMR1ON=1;       //TRM1使能
}
//========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 System()
{
if(TMR0IE&&TMR0IF)               //4MHz  2.5ms
   {
    TMR0IF=0;
    TMR0=0x65;                    //初值100
    TMR1ON=0;                     //TMR1关闭
    Cap_Value[Index]=(TMR1H<<8)+TMR1L; //当前值 读取振荡频率TMR1值

    cap_ISR();                    //按键判断函数
    SetNext();                    //通道设置
    RestartTimers();              //重启TMR1
    CLRWDT();                     //清数据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int num)
    {
       uchar DAT,key;
       uint i,k;
       TRISA=0XFF;            //清除重影
       PORTC=0;
       TRISC=1;
       DAT=dofly_DuanMa[num];
     for(i=8;i>0;i--)
       {
        key=DAT&0x01;
        RC7=0;
        if(!key)
             RC6=1;
        else RC6=0;
        RC7=1;
        DAT=DAT>>1;
       }
       PORTA=dofly_WeiMa[num];// 00000010   RA5到RA2
       TRISA=1;

       delay(1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j=0;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
    //CLRWDT();               //WDT 门狗
     Cap_Init();             //中断 初始化
     GIE = 1;                //总中断允许
     PEIE = 1;               //外设中断允许
    //display(0xBF);
   while(1)
      {
       if(key0==1)
          display(0);
       if(key1==1)
          display(1);

    //   if(key2==1)
     //     display(2);
    //   if(key3==1)
   //      display(3);

      // if(key5==1)
       //  display(2);

      }
}

楼主:
仿真Cap_Value[Index]数字都有  就是感觉变化很大 算不出来!

楼主:
搞明白了  结贴

网友A:
这个值对于不同的设计来说,不是绝对的,对于不同的面板,不同的厚度等,这两个阀值是要适当调整的,调整的原则就是保持灵敏度和可靠性平衡

楼主:
我觉得还是不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