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orcad多块板的原理图建在一个项目中

楼主(2012-07-11):
在实际的设计中,往往有不止一块电路板,之间互相配合完成工作。

在cadence capture中画原理图的时候,一般就一个项目Project对应一个电路板,这样导网表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将多块电路板的原理图做在一个Project中,请问如何实现?

之前弄过,但不行,DRC也报错,导出的网表也混在一起,哪位DX遇到这个情况?
解决了?怎么解决了?

如何将在一个Project中管理多个电路板的原理图?????

网友A:
网络使用完全不同即可,关键是电源标号 区别开来即可啊
之前有这样做过,完全独立的2个板子,在一个allegro文件中,
呵呵,因为搞不定2块板子拼板打样,

网友B:
我记得可以划不同的板卡。

楼主:
好像不行吧。猴哥,你的网表是如何导出的?好像导出网表就只能一次导出整个工程,不能一次导出一个文件夹下的原理图的网表的。

请问猴哥太阳公公是如何解决分开、独立导出网表的呢?

网友C:
接口兼容不就行了吗? 多个电路板的原理图画在同一个project? 最终的目的是想多个电路板的PCB画在一起吧,这样可以省掉很多开版费。可以把PCB拼在一起的,不过你找PCB公司拼的话,要收费,好像还挺多的,整个费用的50%吧,你要是认识画PCB的人的话,可以找ta帮你拼好,然后再去投产,看你们关系了哈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之前在实验室也这样搞过,把2个板子的原理图的画在同一个project中,所有的网络都得区分开来。最终目的也是拼板,不过拼板要有前提条件的,起码层数要一样,阻抗也要一样才能拼板

网友B:
好像不行吧。猴哥,你的网表是如何导出的?好像导出网表就只能一次导出整个工程,不能一次导出一个文件夹下的原理图的网表的。

请问猴哥和太阳公公是如何解决分开、独立导出网表的呢? ...
引用 楼主:
我都N年不画板了,全部忘记了。

网友D:
cadence是可以的
建不同的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下放一个板子,
要导哪个板子的网表就把哪个文件夹设为root

网友B:
cadence是可以的
建不同的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下放一个板子,
要导哪个板子的网表就把哪个文件夹设为root
引用 网友D:
谢谢兄弟

楼主:
把文件夹设置为root???  我试一下。今天回复结果!

网友B:
把文件夹设置为root???  我试一下。今天回复结果!
引用 楼主:
你是MM?

楼主:
猴哥,当然,嘿嘿。可不许欺负俺噢。

网友E:
新手学习一下的,呵呵

楼主:
找到了,右击文件夹,有个选项叫 " Make Root"
不过还没有尝试。
不敢啊。

网友B:
找到了,右击文件夹,有个选项叫 " Make Root"
不过还没有尝试。
不敢啊。
引用 楼主:
工资要求很高啊。。。

网友B:
猴哥,当然,嘿嘿。可不许欺负俺噢。
引用 楼主:
最喜欢欺负MM了。

网友D:
不敢尝试怎么回复结果????
有什么不敢尝试的,大不了备份一下……

网友F:
明天就去试试,以前都是用的不同网络,加字母。

网友G(2015-06-27):
怎么这么多旧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