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CK电路

楼主(2012-07-11):
BUCK电路,为什么处理同样的功率,断续状态要比连续状态所需的电感量小

网友A:
相同的伏秒积情况下,电感储能能量与电感量成反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续状态,伏秒也平衡?Q=1/2I*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详细些,谢谢

网友B(2012-11-20):
电感器本身就是一个储能元件,以磁场方式储能。其储存的电能与自身的电感和流过它本身的电流的平方成正比:E = L*I*I/2。

2楼所说的与电感成反比,如何理解?

断续状态下,伏秒还是平衡的。

网友A:
2L的前提是相同的伏秒积....
相同的VT下,L1<L2,显然L1储能多
5L说的成正比是在I1=I2的前提下,L2的储能多...
5# trevor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