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烧写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烧写CC2530时遇到了个棘手的问题,SmartRF04EB连计算机后找不到,使用IAR,IAR会死掉,使用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也会死掉,而且也关闭不了,进程里面会占用50%左右的CPU。这个如何解决啊......

楼主:
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在任务管理器中也关不了,计算机还关不了机器,哎

网友A:
一般新手都会遇到这问题,把SmartRF重装一下,或是你电脑系统不兼容都有可能

网友B:
软件冲突导致,你的计算机可能安装了MS VISIO。

网友C(2013-02-22):
我也驱动此问题,不但IAR关闭不了,连电脑都无法关,只能长按电源键钮来关机!我也相信是软件冲突原因,大家有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