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取代手机SIM卡的IC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2-07-11):
我想做把我的SIM卡内容复制到这个IC里面,然后让IC和手机连接.以后不用换卡,只要改变这个IC的内容,就相当于换卡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的存储器IC可以代替SIM卡工作.

网友A:
你太天真了

网友B:
以前有多个号码存在一张卡上的卖,是用单片机实现的。你找个带EEPROM的低电压、低功耗单片机自己写程序就可以!

网友C:
现在手机都是7816卡了....eeprom早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