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2-07-11):
温度对电路的影响有多大?特别是对声控这类灵敏度要求较高的电路。

网友A:
升高有源器件温度通常会改变它的电学性能。大部分设计者都认识到在有缘硅器件中, 温度每升高 10 摄氏度, 漏电电流就会加倍。 降低这些器件的温度就可以减少漏电流的影响。 改变无源元件的温度通常会改变它们的数值, 如果温度很高, 很可能造成电参数元件永久劣 化或完全失效。 因此, 为了满足电路的电性能和热性能的要求, 设计人员必须对每个元器件进行热模拟 和电模拟,并反复设计以获得所需的性能

网友B:
温度对铝基线路板、单面电路板、PCB电路板的影响:
一般而言,温度升高电阻阻值降低;高温会降低电容器的使用寿命;高温会使变压器、扼流圈绝缘材料的性能下降,一般变压器、扼流圈的允许温度要低于95C;温度过高还会造成焊点合金结构的变化—IMC增厚,焊点变脆,机械强度降低;结温的升高会使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迅速增加,导致集电极电流增加,又使结温进一步升高,最终导致组件失效。

网友C:
当然大罗,所以才要考虑温度补偿问题,特别是频率电路,有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

网友D:
大部分元器件的参数里面,都有一个温度参数。这应该能说明温度的重要性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