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2-07-11):
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恒流源的问题,纠结死了。。。
这是一个0.5mA的电流源,其中三极管用的是9013,R5是负载,实物图搭建出来后电流不恒定,哪位大侠能帮看一下,那个地方出错了,,,,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大侠的资料。
我上面的这个电路图仿真是好的,实物搭建出来就不行了,大侠能不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B:
运放同相输入应该从R5一端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R5端出来怎么实现恒流,随着负载变化9013上得电压消耗不确定的啊,,。,,,。

网友C:
LZ运放同相输入连接到R4的一端没错。关键是R4另一端连接5V电源,电压太低。应该连接+12V电源,就是V3。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负载是PT100,5V的电压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大侠们出来授业解惑啊。。。。。。:'(

网友D:
学习,标记。 你仿真的时候R5换成100R的电阻是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仿真的时候R5从100欧到2k电流都不会变化的。。。。

网友E:
r5取个1R用做采样,然后反馈到同相端

网友F:
按如图方式接线,PT100接到地端
图中V1=V2=2.5V
由于MOS管G端电阻高达10的12次方
所以
I=(5V-2.5V)/R1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反馈到反相端可以吗?

网友C:
12楼的电路有误。
改正:OP07的输入端2与输入端3交换。就是说U1的同相输入连接V2,反相输入端连接至V1。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种电路我都搭过,但不知什么原因,总是做不了恒流,开始用MOS管感觉容易点,结果没做成功,现在用的三极管感觉更不好控制,基极电阻R3变化后面的电流就变化。。。。。

网友G:
1,在运放1,2端并0.1U电容
2,接成深度负馈。从反向端接反馈,达林顿接成PNP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正向端接的话有问题吗?电容实物中有。

网友G:
回复 楼主:
没问题但是得注意稳定性的问题。
这种无增益的恒流源应该很容易搞定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是啊,但是实物搭起来总是得不到理想的结果,苦于找不到原因,跟片子有关系吗?还有,关于稳定性要注意哪些方面啊?谢谢指导。

网友H:
这种小恒流源其实用TL431最简单方便

网友I:
我认为问题出在Q1 Q2和R3上,尝试去掉一组三极管,并把R3加大一些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决定用TL43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