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行家,像这样的成品电源版,输出端加个保护电路

楼主(2012-07-11):
怎样加比较好,成本低且安全耐用的, 主要就是防止芯片击穿后输出端输出高压。
输出电流超过1A...

网友A:
最简单,串个保险丝

网友B:
保险丝简单?烧掉了,挨个换不累死你!并且把公司的声誉都毁了,boss直接kill你!

网友C:
看上去像是lm2596之类的典型buck电路输入端还加了防反接的保护,:lol
俺也没啥好思路,呵呵,灌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那击穿了不也要换元件吗?

网友E:
如果保护电路也坏了呢?

网友C:
很好奇的是LZ是有实际经验该电路芯片能够击穿造成失效,还是自己拍脑袋拍出来的?击穿是啥原因造成?ES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有击穿的,虽然比例不高。但毕竟存在。真相信芯片的说明,太美好了,啥都不会发生。

网友C:
嗯,你的设计思路是啥样的?要求出现故障后的电路状态是啥样?是想让该电源自动断开还是还能继续工作?后级电路能否扛的住瞬时的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