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我的ISE开始菜单中缺少很多工具

楼主(2012-07-11):
RT,小弟急切想知道怎么没有CHIPSCOPE,没有卸载程序,恳求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卸载重装,去控制面板卸载

网友B:
:L新版本在win7下已经在控制面板中找不到相关卸载选项了。

网友B:
RT,小弟急切想知道怎么没有CHIPSCOPE,没有卸载程序,恳求高手帮忙。谢谢!!!
引用 楼主:
你安装了360?

网友C:
安装的时候选择系统设计版本就行了,全都有了

网友B:
安装的时候选择系统设计版本就行了,全都有了
引用 网友C:
他装360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可能是360引起的。

楼主:
我确实安装了360,那怎么解决呢?多谢!

楼主:
我的是32位win7系统,也是像3楼所说,在控制面板中没有卸载程序,也安装了360。我的ISE开始菜单中缺少很多工具,不只是我说的那两个。

网友D:
应该是license的原因!

楼主:
应该不是license的问题,之前已经装过一次,只能用ISE design,没有chipscope。

网友E:
话说装了360的,好多都东东都没法安装。:L

网友F:
汗,这也行。重装下还是没有嘛?

网友B:
应该不是license的问题,之前已经装过一次,只能用ISE design,没有chipscope。
引用 楼主:
装360了么?

楼主(2012-12-25):
我卸了重新装了就都有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又没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