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2-07-11):
打算设计一个有源滤波电路,用来滤除传感器输出信号中的毛刺和一些高频干扰,另外对那种随机的振动比如短时间敲击桌子引起的冲击也要有比较好的滤除效果,使信号更加平滑稳定,请问我该选择哪种类型的滤波器呢?是不是低通滤波哪种?对了,我的传感器是电阻应变式传感器,用来称重量的!

网友:
楼主,我也有想设计个传感器信号滤波,但是目前还没什么思路。

网友A:
干扰信号频率幅度没定,如何滤波?

网友B:
先大致确定一下这些高频干扰,随机的振动比如短时间敲击桌子引起的冲击的频率范围,以及你的有用信号频率,来确定滤波器是选高通,低通,还是带通

网友C:
低通或者带通

网友D:
我觉得称重传感器的信号频率都很低,很低的低通就可以了,通带要平坦才是关键,不然影响放大倍数,如果高精度在后面一级还要加增益修正。如果是双电源,用压控或MFB拓扑都可以,单电源多用MFB拓扑,

楼主:
先大致确定一下这些高频干扰,随机的振动比如短时间敲击桌子引起的冲击的频率范围,以及你的有用信号频率,来确定滤波器是选高通,低通,还是带通
引用 网友B:
我有用信号是5Hz,干扰主要来自工频干扰50Hz,应该用低通的吧?

楼主:
我有用信号是5Hz,干扰主要来自工频干扰50Hz,应该用低通的吧?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给的建议很专业,我有个方案在下面不知道合不合适?
RP1、RP2、RP3可以确定放大倍数:Au=1+(RP2+RP3)/RP1
CP1、CP2确定截止频率(取CP1=CP2):f=1/(2*3.14*PR1*CP1)

楼主:
我觉得称重传感器的信号频率都很低,很低的低通就可以了,通带要平坦才是关键,不然影响放大倍数,如果高精度在后面一级还要加增益修正。如果是双电源,用压控或MFB拓扑都可以,单电源多用MFB拓扑, ...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给的建议很专业,我有个方案在下面不知道合不合适?
RP1、RP2、RP3可以确定放大倍数:Au=1+(RP2+RP3)/RP1
CP1、CP2确定截止频率(取CP1=CP2):f=1/(2*3.14*PR1*CP1)

楼主:
楼主,我也有想设计个传感器信号滤波,但是目前还没什么思路。
引用 网友E:
参照我下面的,顺便给点意见

楼主:
低通或者带通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D:
楼主使用OPA2227双运放组成差分放大电路,思路是好的,但个人认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对比较低频微弱信号来说,有源滤波电路设计时放大倍数一般都为1,有衰减后面补偿。
2.如楼主用的OPA2227,我查阅手册,它是不支持单电源供电,所以你第4脚接地是不对的,应该接负电源。能够单电源的供电的运放,内部差分输入的差分对管都是P沟MOS对管或是PNP型对管。
3.楼主用的双运放差分放大电路,其实就是仪表放大器的内部结构概图,你可以使用AD620或INA128之类的专用仪表运放。自己搭也行,不过增益电阻要很精确,尤其在RP2精确等于RP3的情况下,输出信号夹带的共模信号干扰信号完全相同,可在后续ADC里做差分减法抵消大部分的共模干扰。
4.有源滤波器的设计可以参考滤波器设计软件(百度),软件可以帮你选择各种拓扑变换和外围器件值估算,但是由于电阻电容精度有限,必须搭出电路实测以修改参数。建议尽量避免使用电位器,每个电阻电容用之前实测它们值的大小。
    一些意见,不吝赐教。

楼主:
楼主使用OPA2227双运放组成差分放大电路,思路是好的,但个人认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对比较低频微弱信号来说,有源滤波电路设计时放大倍数一般都为1,有衰减后面补偿。
2.如楼主用的OPA2227,我查阅手册,它是不支 ...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您这么详细的建议,我参照您说的做了下面的实验,二阶巴特沃兹滤波器:

楼主:
放个清晰一点的图,软件是Filter Solutions 2011

网友F:
我有用信号是5Hz,干扰主要来自工频干扰50Hz,应该用低通的吧?
引用 楼主:

有用信号是5Hz——用低通
干扰主要来自工频干扰50Hz——50Hz陷波

网友B:
我就有10Hz~20Hz低通滤波器,对50Hz的衰减为60dB(1000倍)

楼主:
有用信号是5Hz——用低通
干扰主要来自工频干扰50Hz——50Hz陷波
引用 网友F:

嘿嘿 那我就用低通了
还有 我的信号很微弱 毫伏级的 是不是先加一个仪表放大器放大一下啊 ?然后再滤波?

楼主:
我就有10Hz~20Hz低通滤波器,对50Hz的衰减为60dB(1000倍)
引用 网友B:
很好谢谢~~

网友B:
对于信号滤波器而言,它要求本来就是要小信号输入的

网友B:
毫伏级的就完全不用加什么放大器放大了,滤波器后加放大即可

楼主:
对于信号滤波器而言,它要求本来就是要小信号输入的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就做个先滤波后放大的电路了~

楼主:
来看看哦
引用 网友E:
给点意见~

网友G:
这种情况,我多是使用数字滤波。

楼主:
这种情况,我多是使用数字滤波。
引用 网友G:
我的MCU能力有限,跑不起太复杂的数字滤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