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转5V,3V转12V芯片推荐

楼主(2012-07-11):
问题如标题,AH805怎么样?或者还有其他推荐

网友A:
3v——12V这个压差。。。

网友B:
电流多大

楼主:
30MA以上即可

网友:
最好还是讲封顶吧。

网友C:
FP6791

5v  10v -10v都有了。

网友B:
100A也是30MA以上

楼主:
不好意思,封顶4A,输出电流越大越好洛:$

楼主:
半夜打开看到,觉得21电子的人还是很好的

网友B:
3V转12V/4A的话,没一个集成的芯片能做到
要PWM IC+MOS

网友B:
3V转5V/4A的话,估计也没几个集成的芯片能做到

楼主:
不一定要那么大洛,只是说尽量而已,实际上500MA已经足够了

楼主:
500MA也行了

网友D:
LM317的输入最同电压为30多伏,输出电压1.5----32V...电流1.5A...不过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功耗问题...注意散热问题。LM317有三个引脚.一个输入一个输出一个电压调节。输入引脚输入正电压,输出引脚接负载, 电压调节引脚一个引脚接电阻(200左右)在输出引脚,另一个接可调电阻(几K)接于地.输入和输出引脚对地要接滤波电容.
输入-输出电压差 40 V 内部限制 Top 工作结温LM117 -55到150 ℃ LM217 -25到150 LM317 0到125 Ptot 功耗 内部限制 Tstg 储存温度 -65到150 ℃

网友B:
16楼怎么来了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

网友E:
7407行不行?能不能输出500mA电流?不行就mos了

网友F:
3v转5v:HT7550-1   150MA
3v转12V:HT75C0-1  150MA
holtek 合泰LDO合资代理  何生 QQ182875613;

网友D(2012-09-10):
回复 网友B:
16楼哪里出问题了,请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