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输出3.3V的比较器

楼主(2012-07-11):
(无正文)

网友A:
加电阻分压不就行了?

网友B:
分压,或者用稳压管

网友C:
所有OC输出的比较器(例如LM393)都行,输出上拉到3.3V

网友D:
搞个分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E:
同4楼,用OC输出的比较器,比如LM393、LM339

网友F:
比较器多为OC输出,所以楼主根本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