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TFT彩色液晶驱动心得【控制器ILI9325】

楼主(2012-07-11):
几点说明:
  1、本文所用液晶控制器为ILI9325  320*240
  2、理解水平有限,如有误,请指正
  3、驱动原理,每个点用2个字节表示颜色,按设定的方向刷新320*240个点,就可以显示一张图片。
  4、感谢阿力跟我的共同讨论,感谢网络上资料共享的人们。

一、坐标原点位置的确定
首先,你买回来的液晶屏,有一个位置,就是G1S1开始的位置,我们暂且把它称为物理地址。(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称之为物理地址,不过坐标原点还是可以改的)

网友(2010-11-01):
二、屏上的每一点与显示RAM的对应关系。
1、每一行的每一个点地址2.5个字节,所以用三个S表示一个点,720/3=240 ,所以每一行是从要S1到S720  。

2、纵向是320行,所以是G1G320,所以正好是320*240  。

网友:
         屏的数据手册里显示如下:

网友:
三、关键命令。

网友:
从源驱动器选择输出的转变方向

When SS = 0, 输出转变方向是从 S 1 S 720

When SS = 1, 输出转变方向是从 S 720 S 1

网友:
进入模式

When AM = “0”,地址在水平写入方向得以更新。

When AM = “1”,地址在垂直写入方向得以更新。

I/D[1:0]控制地址计数器(AC)将自动增加或减少1.

ORG =0:如果原始地址是不能被移动的。

ORG=1:原始地址“00000H”根据I/D[1:0]设置移动。

网友:
注意:AC地址的更新决定你的取模方式。

常用命令如下(x,y,x_end,y_end地址,进入模式等)

网友:
四、有关原点位置的确定(实测我自己的液晶)

通过GS和SS确定屏上的4点位置

网友:
总结如下:

1、坐标原点位置由SS和GS确定。对应 01H和60H命令.

2、AM和I/D[1:0] 即03H命令,控制其扫描方式 ,这将决定你图片取模方式。正常的取模图片才会正常显示。

其它:

本贴中SM=0,即下图的扫描方式。【从上往下,或从上往上】

网友:
当SM=1,这种扫描方式不理解。笔者测试,用这种方式文字会变长,变扁。

看明白的人请回帖,谢谢。

网友A(2012-07-11):
写的不错,楼主是个有心人!!不支持对不起良心

网友B:
很不错的心得,多谢共享

网友C:
很好的TFT彩色液晶驱动心得,收藏了

网友D:
心得写的很清楚,图文并茂

网友E:
什么时候小跑堂也给加库了啊

网友F:
这么好的贴没人顶啊

网友G(2012-09-15):
:(不会用啊,好复杂,看不懂,没有系统的思路

网友H(2012-10-25):
TFT真的好难!

网友I:
物理原点是可以更改的,通过控制扫描方式,这时候程序可以不做任何变化,不用考虑坐标变换等问题。横屏和竖屏的区别仅仅是长宽尺寸不一样,程序里坐标,扫描方式处理都完全一样。

网友J(2014-08-30):
关注一下,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