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stm32中存储器区别

楼主(2012-07-11):
看到datasheet里面有一句话
three boot options:
  • boot from user flash
  • boot from system memory
  • boot from embedded sram
请教各位,user flash、system memory、embedded sram三者的区别及联系

网友A:
user flash 用户程序存储区,可以随便擦写 掉电可以存贮,电可擦除
system memory 系统程序存储区  存储固件的
embedded sram  存取数据区 ,掉电失去

楼主:
user flash 用户程序存储区,可以随便擦写 掉电可以存贮,电可擦除
system memory 系统程序存储区  存储固件的
embedded sram  存取数据区 ,掉电失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那system memory 是否是 flash的一部分?

网友A:
应该算的

网友B:
看下comtex-m3的存储器映射以及stm32的细化,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