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模拟pwm控制舵机问题(代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12-07-11):
自己写了一个定时器模拟20msPWM控制舵机的程序,用proteus仿真示波器观察波形是正确的0.5ms -2.5ms脉宽都是正确的,但是舵机在1.0ms和2.0ms时偏转角度就是不对是怎么回事啊?谁帮分析一下#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0;
//定时器计数
uchar cont=5;
//定义脉冲时间 ,0.5ms 即偏转-90

sbit KEY1=P2^0;
// 定义按键更改脉宽
void delayms(uint i);

void delayms(uint i) //延时函数1ms
{

uint a,b;

for(a=i;a>0;a--)

for(b=122;b>0;b--);
}
void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8bit重装

TH0=256-100;
//设定时初值
定时0.1ms

TL0=256-100;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全局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0()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num++;

if(num==cont)

P1=0x00;
//高电平时间结束,低电平开始

if(num==200)
//低电平时间结束,脉冲周期20ms结束

{

P1=0xff;
//低电平时间结束

num=0;
//计数归零

}
}
void KeyScan(void)
//按键改变脉宽+0.5ms
{

if(!KEY1)
    {

delayms(20);

while(!KEY1);

if(cont==25)

cont=0;

cont+=5;

num=0;
//重新计时

}
}
void main()
{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
}

SERVO.rar (13.15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