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一个简单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11):
做一个温度感应的板子,需要两小块铜片
我就想直接在板子上加一点点面积,然后直接在板子上割下来
以前好像有看到那种在板子(原本尺寸不变)的边边加一点点面积的
用孔分割,然后可以直接掰下来
我现在板子已经画好了,尺寸外形也已经确认,现在想加这么点
请问可以吗?
麻烦各位大侠指教呀

楼主:
在线等呀

楼主:
今天大侠们都很忙吗?

网友A:
是要 加弃板吗。

网友B:
PADS中的板子都是要基于 boardoutline的。
你可以把板子旁边 boardoutline加大点,在两板的分割线画个Board outline 闭合的槽型孔
旁边连一点点。就可以了。到时候好掰开。

楼主:
画一个槽型孔?
我是要两长条呢
这样就画一排孔吗?
7# forgot

楼主:
还有,要怎么加呢?:P
我只加过连线的那种过孔
这种的孔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C:
如果是两长条,就画个长方形呗

网友D:
要掰开分成两半,加一排圆形边框,要密集。孔不要太大

网友E:
不知道哦

楼主:
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PCB板上体现
就是大家说的那种,具体方法我也知道了
谢谢大家
还有另外一种是用word或者别的画一个示意图
直接跟打板商沟通
相对而言,我选的是第一种
因为比较显而易见,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