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无正文)

网友A:
还有这种情况呀
没有遇到过
一般不会吧
线没有布完?还是网络有问题?
可以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也搞不懂,铺铜刚开始是好的,结果关了在打开数据,铺铜就死那了

网友B:
我来看答案啦

网友C:
把hatch grid 和width改一下试试

网友D(2012-08-17):
软件问题,正常要么铺完,要么无法铺,哪有到中间停掉的哦

网友E:
是否因为**的问题?

网友E:
还是用的win7,我的电脑win7动动就让人家无响应。

网友F:
不是WIN7问题,我的跑9.3都很快

网友G(2013-06-15):
我的也一样 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板,也是卡死在70%,那位高手解决下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