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一个三极管电源开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11):
如果是一对八的选择,
那么你多用几个USB切换开关即可

网友A:
第一排用4个器件,8路usb输入,那输出就变4路了,再用2个器件,输出变2路,再用一个器件,就变一路了,
你只要考虑的是时序,选通1-3排的哪几个器件

楼主:
4# jjjyufan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