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2012-07-11):
我想对汽车轮速传感器输出信号以及汽车方向盘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处理。
信号特性如下:
轮速传感器输出:
     一路输出
     波形:正弦波
     频率大概在:0~2000Hz
     输出电压大概范围:0~6V

对该信号处理的目的在于将正弦输出信号转变为同频率的方波;
以便利用单片机记录和计算传感器输出信号的频率,从而计算
汽车轮子的转动线速度;
一般来说要要经历:
      1、 限幅 (限制在(-5,+5)内)
      2、 滤波 (主要是滤除汽车振动引起的毛刺)
      3、 整形  (目的将正弦信号转变为同频率方波;施密特触
            发器进行比较然后加个 波形转换器??具体点路该如何设计呢?)

方向盘传感器输出:
       方向盘每转动一定角度: A 、B均输出一个方波,顺时针转是B滞后A 90度;
       逆时针A滞后B90度;(也就是AB输出始终是正交的)由AB谁超前可知道方
       向盘左转还是右转。方向盘转动一周后C路输出一个方波,并且此时C路与A
       路方波同相同时。
通过正确的记录正转和反转的次数,以及C路信号的输出个数,知道方向盘想那个方
向转动了多少度,再根据传动比;就可以知道汽车轮子往那边转了多少度;

希望各位朋友多多发言,给出你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A:
不用变成方波也可以采集啊,是不是你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B:
第一个可以设计一个過零触发器,第二个:可以使用定时器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转变为方波怎么好计算信号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二个使用定时器?是什么思路,麻烦你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