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超近距离无线模块

楼主(2012-07-11):
(无正文)

网友A:
1.要实现穿透力强的无线传输就得使用ZIGBEE无线技术,推荐SZ05系列模块,其最大传输距离为节点间无障碍100-4000米;抗干扰能力强:2.4G DSSS扩频技术;串口应用灵活:RS232数据接口,最高波特率115200;低功耗选择:控制SLEEP引脚,进入或退出低功耗模式;最大数据包:256字节;工业级应用标准。
2.如果你在近距离传输数据的话,你用集成收发功能的无线模块的代价会比较高,你的超近距离是视距传输的话建议使用F05P与J04V配合使用以达到双工通信,这两个模块的性价比还可以,它的有效传输距离可达100M左右。其工作频段可以有433M和315M.

楼主:
楼上没看要求!我需要的有效距离范围为0.5m到1m

网友B:
有通信距离一、两米的RF卡的,用于集装箱卡车的

网友C:
需要考虑屏蔽啊

楼主:
有通信距离一、两米的RF卡的,用于集装箱卡车的
引用 网友B:

帮推荐个型号~谢谢

网友D(2012-09-03):
NFC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