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我现在有一个系统,一个主站,10个从站,485用光耦隔离,关于485电源隔离有点疑惑
现在有两种方案,一是10个从站485公用一个隔离电源,二是每个从站有一个隔离电源供485,这两种那种好些?如果用第二种方案需要把所有隔离电源共地吗?

楼主:
没人回答我吗

网友A:
如果所有从站用一个电源,那么通讯就需要4根线,+-电源,4582个。如果从站单独供电通讯只需要2根线,如果再想提高可靠性,加一个共地线也可以.仅供参考!

网友B(2013-05-15):
现在我手里就用485做通讯,走的是DCON协议。我只用了一个电源,效果也很好。

网友C:
用几个电源合适要看现场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D:
请问楼上各位了解USB转485吗?想请教下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