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68013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AN, CAN, TE, TI, ST
自己想写个Win32的DLL 想把68013的部分API封装一下
接收数据代码如下:
LONG Zy_Receive( BYTE CanNum,pZY_CAN_FRAME pRecvFrm,ULONG FrmNum,int WaitTime/*WaitTime待扩展*/ )//FrmNum:ZY_CAN_FRAME数组大小
{

BYTE epnum;

LONG inlen = 512;

//PUCHAR indata;

//UCHAR indata[512];

BYTE recvfrmnum = 0;

if(CAN0 == CanNum)

epnum = 3;
//EP6

else if(CAN1 == CanNum)

epnum = 4;
//EP8

else

return -1;

InEndpt = USBDevice->EndPoints[3];

InEndpt->XferData(indata,inlen);

if( 0 == (inlen%13) )

{

recvfrmnum = inlen/13;

for( int i = 0; i < recvfrmnum; i++ )

{

pRecvFrm->caninfo = indata[i*13];

pRecvFrm->id1 = indata[i*13+1];

pRecvFrm->id2 = indata[i*13+2];

pRecvFrm->id3 = indata[i*13+3];

pRecvFrm->id4 = indata[i*13+4];

for( int k = 0; k <= 7; k++ )

{

pRecvFrm->candata[k] = indata[i*13+5+k];

}

pRecvFrm++;
//不知道速率快了有没有影响 张勇的就有影响

}

return recvfrmnum;

}

else

{

return -1;
//返回-1说明出错

}

}

上位机MFC通过点击一次按钮实现单次接收
代码如下:
void CZyVCDllTestDlg::OnButton2()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ZY_CAN_FRAME testfrm;

ULONG a;

a = Zy_Receive( 0,&testfrm,1/*WaitTime待扩展*/ );

testfrm.id4 = 0x66;
}
现在出现的错误如下:
在DLL中采用UCHAR indata[512];定义indataMFC没有问题 但采用PUCHAR indata;时候当运行完a = Zy_Receive( 0,&testfrm,1/*WaitTime待扩展*/ );后会出现蓝屏 求教 在DLL中不能PUCHAR这样定义嘛?

网友A:
指针未初始化,必须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 我初始化成PUCHAR indata=NULL; 也不成  应该怎样初始化?谢了 (可能这个问题有些低级 小弟不才)

网友A:
要在主程序里分配空间,然后子程序指向这个地址。你试图向一个没有初始化空间的指针写数据,当然就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主程序”指的是MFC上位机的程序中吗? 在子程序指向这个地址什么意思?没明白(本人有些笨 呵呵) 赐教 真心想知道!这段代码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去查查函数调用的章节。

大致是这样,
UCHAR indata[512];    // 事先分配空间
recv(&indata[0], len...);  // 传递数组的首地址

void recv(PUCHAR dat, .....)
{
     // 给dat填充数据

}

你写的这个,看不出读回的数据放哪了。

开始写程序别弄这么麻烦,不写DLL能实现就别写,简单一问一答能解决问题就不要搞成异步通讯,能不用线程就不要用,能少用就少用。相信自己一定会写出烂代码,所以要精炼、简单,而不是把简单问题弄复杂。

网友A:
你点击一个按钮,取一次数据,明显是一问一答。把线程去掉,把DLL去掉,直接改成发命令->读数->显示的结构。

线程用在后台值守直接取数的场合,取回来的数据要做缓冲整理,比你这个要麻烦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调用Cy的API可以 我以前没写过dll 想练练 所以...呵呵 我读回的数据放在ZY_CAN_FRAME pRecvFrm  我传进来一个数组的首地址 函数返回的就是就收的帧数(ZY_CAN_FRAME )现在就是在dll中那样定义指针(红色那种 PUCHAR indata;  )为什么不成() 是必须定义成数组吗(绿色那种UCHAR indata[512]; )?想知道原因

网友A:
摘录一段cybulk的代码,

        PUCHAR data = new UCHAR[xfer];
        PUCHAR inData = new UCHAR[xfer];

        ……

        delete [] data;
        delete [] inData;

PUCHAR定义的是一个指针,指针不过是指向某个内存地址,但这个地址后边的内存空间并没有分配给你的程序。直到new之后,一片连续的内存空间方才开辟出来,供你读写操作。

定义成数组,也是开辟空间的一种方式,它和new的差别在于一种是静态分配的,一种是动态申请、动态释放的。具体在堆还是栈里分配的你都别管了。

如果没有new操作,这个指针就是野指针,野指针相当于路边**,不能搞,搞它要死人的。有了new操作,这就是你女朋友或者情人,一段时间内可以搞,搞完可以甩了。数组是你老婆,你想甩它,要等你死了那天。

网友A:
如果你不懂PUCHAR,那就别用。用unsigned char *,或者BYTE *,直观地看得出这是一个指针,这么用毫无问题,也没人笑话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了 也就是说PUCHAR必须赋值!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