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本身BUG--多机串口通信大包问题?

楼主(2012-07-11):
我发现9位数据的多机通信时,当传输数据较大(例如500多个字节的大包),通信数据会出现少收,或错收的问题,但如果用8位的方式,则没有这个问题,测试发现,特别是当包>=180问题很明显,我程序是宏定义切换8位/9位。

这会不是是STM32的本身BUG?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会是STM32本身的BUG,再找找程序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楼主:
没有吧。。。程序超级简单。。9位地址方式不是完全不通,是数据大了出问题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hTemp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def UART1_CMMUNT_MODE_MULTI
         if((ushTemp&0x100) != 0)//串口第一个数据发送到数据信息
         {

         }
                                 else
                                 {
                                          Uart1_Buffer_Rx[Uart1_Precv] = (ushTemp&0xff);
                        Uart1_Precv++;
                        if(Uart1_Precv >= MAX_UART1RECV)
                        {
                            Uart1_Precv =0;
                        }
                                 }

                          #else
                          Uart1_Buffer_Rx[Uart1_Precv]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art1_Precv++;
        if(Uart1_Precv >= MAX_UART1RECV)
        {
            Uart1_Precv =0;
        }
                                #endif
    }

网友B:
STM32本身BUG的可能性小。

1.如果有条件,用数字示波器来监测收发的数据。
2.STM32有多个串口,用它剩余的串口来监测收发的数据。

楼主:
用示波器看过,波形没什么问题。我是写了最DEBUG调试,发现收的数据没收全。不知道有没有人真实用过(不是简单测试)9位地址方式? 硬件肯定没问题,8位是好的。

另外主串口,我用PC机试过作为主(PC模拟9位,即上位机控制校验位mark,space的切换),用其他CPU(该CPU也硬件支持9位地址)作为主,STM32作为从。结果无论什么哪种作为主,STM32接收都有问题

网友C:
在判断这个错误前, 最好先确认其他原因. 比如波特率偏差, 噪声的影响和容限等.

楼主:
说过了8位通信是可以的,波形也看过没什么问题。。。不应该是硬件原因了,我只想问有谁真正用过STM32的9位这种方式在实际产品中

网友D(2013-04-2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没啊?谢谢!!

网友E:
没有在实际产品中用过STM32的9位这种方式,替楼主顶一下,希望早日解决问题,记得分享,让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F:
能上传代码参考一下吗 ?

网友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hTemp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def UART1_CMMUNT_MODE_MULTI
  if((ushTemp&0x100) != 0) //串口第一个数据发送到数据信息
  {

  }
  else
  {
    Uart1_Buffer_Rx[Uart1_Precv] = (ushTemp&0xff);
    Uart1_Precv++;
    if(Uart1_Precv >= MAX_UART1RECV)
    {
      Uart1_Precv =0;
    }
  }

#else
  Uart1_Buffer_Rx[Uart1_Precv]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art1_Precv++;
  if(Uart1_Precv >= MAX_UART1RECV)
  {
    Uart1_Precv =0;
  }
#endif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两次会出现问题吗 ?

网友G: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单片机本身的bug   应该还是楼主代码的问题   仔细把代码查一查   单步调试  看看   问题应该就能出来了

网友H:
楼主如何知道数据错误,是产品互联时发现,还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在PC上发现有问题。
如果是在PC上发现数据错误,有可能是你的串口调试助手本身的问题。

网友I(2013-05-27):
是什么错误?整个字节的错,还是错位?

网友J:
应该不是单片机的bug,最好还是用数字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一下,感觉可能是内部时序或者设置的问题

网友K(2016-09-12):
9位数据好像频率有问题像我用的19200没(不是每次都能把数据传上来)后来改为19700就可以每次不丢数。

网友L(2017-04-1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窜口这样通信 , 最长180bytes 带校验, 我用了很久了 , 没有问题

网友M:
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M:
通信节点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