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7-11):
6V的蓄电池,我们怎么去核实它的容量!!!!!!!
   例如:6V4AH(外壳标)的蓄电池(铅酸电池),我用800mA恒流放电,但是只能放3个小时还不到,,,这个到底有多少容量呢?

楼主:
T叔  帮我看下!!!!!!

网友A:
容量没做够,还有电池一般放电深度是不允许放完的只有70-80%。我也只知道这么多,错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B:
4AH,就是1A放4小时,你用800mA放,应该5小时,但实际上,会规定最大放电电流的,有可能你800mA偏大,导致放电时间缩短,你要查一下它的规格书确认你的放电电流是否合适。

网友C(2012-11-29):
为确保是否是4AH的,建议先充满电后,进行放电测试,避免电池里面是虚电量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