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PCB元件标号后期修改怎么对应更新原理图的标号?

楼主(2012-07-11):
PCB个别元件标号后期作了修改,如何使原理图的器件标号与PCB对应更改。我使用了update schematics菜单功能但是不行。

网友A:
的确, update schematics菜单功能的确不怎么好用.
但是 Update PCB 倒是很好用, 很强劲.
不如倒过来用吧, 毕竟工具嘛, 熟悉它就行了.

网友B:
project—show difference    选中advance

后面的你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