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BIOS下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11):
最近在用STM32 开发USB键盘时遇到如下问题:

STM32 USB开发的键盘,在系统正常运行时,LED指示灯工作正常,但在BIOS下,按Num键和Caps键,LED灯无反应,确定在BIOS下键盘有功能,并能发送相应的数据,如上下左右等,且按下Num和Caps键后,另一个键盘相应的LED也亮,说明能正常发送编码
小弟分析原因可能是:1.在BIOS下,PC输出数据是通过端点0用SET_REPORT传输吗?因为开启了端点1的输出功能,在系统工作下,用BUSHOUND能抓取输出数据;2.报告ID有影响吗?在传输中,传输了不同的数据类型,用了报告ID方式实现的,不知道是否有影响;3.STM32 USB库中,对HID设备数据输出时并未考虑SET_REPORT(如JoyStick中Joystick_Data_Setup函数),此部分是否有影响?

以上为自己想的,可能不对,初学USB,很多问题不清楚。

另外,用的是JoyStick的例程改的。看了一下usb_prop.c文件中,感觉写的不是很全,对于如SET_IDLE等没有加入进去,求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1.不同的BIOS,表现不一样
2. “小弟分析原因可能是:1.在BIOS下,PC输出数据是通过端点0用SET_REPORT传输吗?” 有可能。建议在STM32端,在调试软件里设置断点 调试一下。

楼主:
目前测试在BIOS下灯是无法使用,另外在SET_REPORT处正在修改,等改完再看看。
谢谢
2# IJK

楼主:
求指导,急

网友B:
又是这个。。。。

网友A:
建议LZ先弄清楚,在BIOS下,PC输出数据走的是哪条路,是不是通过端点0用SET_REPORT传输

楼主:
还是这个。。。
有什么见解厄?
5# ww.Franker

楼主:
BIOS下没有明确阐述这个问题,且看了一下USB HID协议部分,针对此问题亦未有明确解释,故在此问题上纠结了N久。。
6# I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