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输出接稳压管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我用到一个电路图,485通讯,图见附件。A和B端接了两个稳压管。
请问高手,稳压管应该接几V的?是5V吗?谢谢!

网友A:
接现在这种也可以

网友B:
是TVS,P6KE6.8CA

网友C:
没有必要吧!貌似这种片子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具体可查一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