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的输出电流

楼主(2012-07-11):
(无正文)

网友A:
I=(V/R1)*R2/Rs=V/Rs    (∵R1=R2)

楼主:
谁帮我解释一下啊,我还是不太明白哦,谢谢啊

楼主:
各位高手来帮帮我这个小菜吧

网友B:
LZ,先说说自己的理解,我们再来纠错:D
提示:2L是正确的

网友C:
我*,哥哥你不懂欧姆定律啊?
这样帖子这么多,回让人崩溃的....

网友D(2012-10-19):
我这个菜鸟试试  左边运放电压跟随 Ve=V  NPN构成恒流源 Ic=V/R2  右边运放同相端电压 (+V-R1V/R2) 又是电压跟随 Rs下端电压(+V-R1V/R2)  那么流过Rs的电流 {V+-(+V-R1V/R2)}/Rs  R1=R2  则I=V/Rs了 个人理解 自己都觉得不靠谱 特别是电压跟随 到底是不是 不清楚  欢迎各位大虾拍砖 纠正 3Q

网友E:
这个不复杂阿

网友F:
输出多大电流,取决于电源功率、控制电压、三极管放大倍数和功率、RS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