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m7805输出不是5V,大伙帮忙看看

楼主(2012-07-11):
大伙帮忙看看,我的这个7805奇怪了,输出不是5V,竟然是7.5V。这个还好,让我奇怪的是我换了to-92封装的却可以输出5V了(不能输出的那个是贴片的),我怀疑是贴片7805有质量问题,于是我给贴片的7805降压到17V输入并且加了个小负载,输出就是5v了。不扯了,直接上图
我仙子阿比较奇怪的是为什么to-92的不需要降压可以直接输出+5v,而贴片的7805却要先降压才能输出+5v,是不是两种封装的7805的制造工艺不同和各个厂家的参数不同造成各种7805的输入电压要求不同啊,上网查7805最大输入可达40v啊。求解答

网友A:
错了,
国内有很多做7805的,而且居然也敢打LM
最高输入电压都不一样的,
有些到17V 的

楼主:
:Q怎么会这样呢?买的都写着lm7805,用着却不一样啊,该死的采购,总买些便宜货,便宜货好多都是假的啊

网友B:
肯定是元器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其实我前面的几块板子都是用的这种lm7805的芯片,没有出问题,今天的三块样板全部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脚搞错没

楼主:
没有,要是引脚错了,输出就是24v了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下发现,大概输入电压在23.6V以下就可以正常得到5V输出了

网友D:
本身你这电路就有问题,输入和输出压差太大

楼主:
其实还是没问题的,呵呵:lol我加了个电阻,把电压降到了23.6v,又用了个20v的稳压管,维持在20.5v,还好后级负载很小,要不那个1w的贴片又要冒烟了,我知道这个电路设计不合理,但要简洁啊,要省成本啊,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