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理解中的反激开关电源,请指正,我先来抛砖。

楼主(2012-07-11):
自从被某人摆了一刀之后,银子损失了不说,事情被耽搁了下了,算了求人不如求己。以前打死我也不会去搞开关电源,毕竟术有专攻,没必要把自己搞的“万能”是的。      开关电源用的很多,但只会使用,不会自己去开发搞。现在说来搞开关电源也有大半年了,对于象我这样的新手,又没有人带下,那是真有点太困难了。也查了那么多的资料,看了那么多大侠们的说法。现在就说说自己结合前辈们的理解,给象我这样的新手和后来者一点提示,希望别象我那么的走太多的弯路。也希望说的不对的地方,能请各位指正。谢谢。
      对于反激开关电源,我认为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
      1、首先我们先考察下理想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的能量流动情况,对于理想的反激变压器,在TON时向磁心充能,这个充能时副边绕组的状态是没有回路,所以没有能量的输出流动。在TOFF时,磁心向绕组释放能量,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个绕组的情况。原边应MOS官关断,没有回路,各个副边有回路,所以能量向副边提供。所以说,不管是在TON,还是TOFF的阶段,我们都要考察原边和各个副边的情况,这样对你理解实际的反激变压器时,就不会象我以前那样陷入迷茫和混乱了。
      2、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了解磁心中的这个能量。怎么来,怎么走的。还有就是能量不能突变这个容易忽视的基本点。无论你从电的角度去理解,还是从磁的角度去理解。这个能量总是存在的,我们只是应用者,而不是研究者。高深的东西我说不来,也不会说。从能够理解的角度,从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从能够更好的应用的角度,等等,不管从哪个角度,我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开关电源的符合要求下的稳定可靠。

楼主:
接上:
      3、接下来再说说实际的反激变压器。对于原边来说,在TON阶段,能量不能突变,所以充能的过程就是磁的安匝建立与稳定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所谓说的“激磁电感”就是为了在电上能够描述这个现象的说法罢了,或者说是“激磁安匝”。也可以说是我们需要的安匝没有建立,只是建立了可以向副边提供能量的“通道安匝”,这个是基础,是为后续真正进行能量传递的通道建立。因为此“安匝”不是彼“安匝”,就是磁心充能时的“激磁安匝”和磁心充能后将向副边提供能量的“有用安匝”。在同一磁心中的能量实际是没有区别的,相反是叠加的结果(为了理解我就定义为“叠加安匝”)。那如何叠加呢? “叠加安匝”是“激磁安匝”在建立时是被“有用安匝”阻碍的,同样向副边放出能量时是被“有用安匝”加强,道理就是,能量不能突变。

网友A:
LZ,配上图来讲吧:lol

楼主:
4、在TOFF阶段,在实际反激变压器中,原边即使是MOS管关闭了,也会存在一定的回路通道电流,所以这个所谓的“VOR反激电压“不会无限高。我的理解:反激电压是在TOFF阶段,磁心能量向有回路通道的原边传递能量的表现结果,表现为MOS管D端的电压高于原边的输入电压。所以说反射电压只是一种说法,也许在实际应用中从副边折算更能精确反应这个电压有多高罢了?! 再说说,在TOFF阶段,磁心的能量是如何分配的? 能量的流动总会向低阻抗通道方向流动的多一点,并且是此时这个阶段,磁通路中安匝平衡的过程,有偏差才有控制,有不平衡才有平衡的过程。因为不论是原边还是多个副边都是在同一个磁心中,都是在一个基础安匝上的动态安匝的变化分配过程。再说一下,各个安匝电压可以突变,但总安匝能量不会突变,为什么呢?同样是能量不能突变的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配图就算了,我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想这样写的时候,总结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东西,这样印象就更深了。

楼主:
5、有没有人再来说说关于能量流动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当有2个以上副边绕组(辅助除外)时,当一个副边(这个副边有稳压回路)重载,其他副边没有负载或轻载时,能量在各个副边和原边的流动情况?? 谢谢!!!!!

网友B:
楼猪上回说被摆了一刀,现在咋又被摆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郁闷啊,是同一刀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