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路中如何实现均流自动调节

楼主(2012-07-11):
(图片)

网友A:
既然能自动调节,肯定电路中有能形成反馈的器件。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就是干这事的?受光过强时,阻值怎么怎么样,受光过弱时,阻值怎么怎么样?

网友B:
均流还是靠三极管参数的一致性来实现的;
二极管是用来给三级管提供偏置的;
上面那一排二极管,是用来取出各支路中集电极电压最高的来给各个三极管提供偏置;
D1是防止三极管饱和;

楼主:
谢谢 不亦心 !!
对D1防三极管饱和还是不很明了。